楼主(2020-06-24):
请问变频器P+和PB端子在正常运行和减速刹车过程的电压变化,通电P+和PB有直流200到300多V正常吗,不带电机情况下要怎么测试刹车电路的好坏

网友A:
PB与P+ 之间的电压没测过。根据制动电路的原理以及变频器的工作状况,这属于能耗制动,他有一制动阀,制动阀一般为660V,可能有的变频器稍高点,母线电压高于此值,制动电路起控,制动管打开,制动电阻工作,将泵升电压转换为热量消耗掉,平时制动电阻是休眠的,制动管是截止的,至于制动电阻两端的电压,制动管在此期间是有电压的,我没有测量过,不能告知你什么,制动电路工作时,制动电阻两端的电压应该是0V。不带电机时,你可可把线路板移出变频器,与主回路脱开,单独测试制动电路,可人为加一刹模拟信号,看制动电路输出是否有输出电平,IGBT内的制动管可通过检测,知道好坏。【这个模拟信号,应该是一个大于3V的高电平信号】

网友B:
烧刹车电阻无非就是,要么电阻的功率选小了,要么是制动单元短路了。如果熟悉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硬件结构,很好判断的。

网友C:
"制动电路工作时,制动电阻两端的电压应该是0V。"
制动电阻工作时,有电流产生,电阻有电流经过就会产生电压降,所以工作时应该有电压。相反制动电阻不工作时没有电压。
以上说法是基于检测制动电阻二端电压的情况。

网友D:
烧刹车电阻,最基本的原因是工艺问题造成的该部分一直需要处在刹车状态,如果工艺条件不能改变,建议你选择更大功率的刹车电阻,或者优化改造机械传动

网友E:
给你一个参考。我们这设备减速时,制动电阻有电压。

网友F(2021-03-26):
减速看直流母线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