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5):
1、故障现象:电动三通热水阀门和冷水阀门都不能自动控制,控制屏上也无反馈开度显示,因设备在运行,热水阀处于关闭状态,阀就地电源线拆除,控制和反馈线都还接着,冷水阀所有线都已拆除,为就地手动打开状态。
2、柜内检查结果:
(1)、两个模拟量模块AM1(EM AM06)和AM3(EM AM03)的DIAG红灯一直在闪;AM1的模拟输出0通道(接电动热水阀门4-20mA开度控制信号)绿灯常亮,1通道(接电动冷水阀门4-20mA开度控制信号)红灯在闪;AM3的所有模拟输入通道红灯一直闪。
(2)、来自电动热水阀门4-20mA开度反馈信号AI9+、AI9-接在AM3(EM AM03)模拟输入0通道上 ,去电动热水阀门4-20mA开度控制信号AO1+、AO1-接在AM1(EM AM06)模拟输出0通道上,另外还有两根24VAC阀门电源线,一根接地线,去往电动热水阀门按图纸接法是7棵线,但问题是,在柜内输出端子排上已将AI9-和AO1-进行短接成为公共线,所以去阀门接线只有6棵线。
分别是电源2根,接地线1根,开度控制与反馈线3根(控制信号、反馈信号与公共线)。
3、疑问:这样把接自不同模拟量扩展模块的电动阀输出与反馈模拟4-20mA信号-短接在一起成为公共线的接法是否可行 ,能不能因此烧坏模拟量模块。因经现场检查,怀疑AM3(EM AM03)已经烧坏。

网友A:
有可能-端都到电源负.
diag的信息是什么?

网友B:
既然阀门的开度控制是通过4--20ma信号,先提供一个信号,先把阀门修好再说

网友C:
柜子上的模拟量模块这样闪烁,可能是你组态有问题

网友D:
比例阀电源开闭控制和信号反馈基本上都是6线。
现在是开关都不能动作?
可以PLC在线给定一个开关信号看看能不能动作。
首先得确认是程序问题阀问题还是上位机问题。

网友E:
看样子是用了一段时间的,可能模块坏了,或开度传感器坏了/线断了----没有信号进PLC
找个4-20mA,替换现场的,看看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比例阀电源开闭控制和信号反馈基本上都是6线。
现在是开关都不能动作?
可以PLC在线给定一个开关信号看看能不能动作。
首先得确认是程序问题阀问题还是上位机问题。
6棵线都什么线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样子是用了一段时间的,可能模块坏了,或开度传感器坏了/线断了----没有信号进PLC
找个4-20mA,替换现场的,看看反应
从交付那天起热水阀和冷水阀一样都不能自动控制 。

网友E:
回复 楼主:
这样也能验收,魔力
或许编程的跳槽了留下一个未完成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样也能验收,魔力
或许编程的跳槽了留下一个未完成的东西
还不止这,厂家对程序还作了技术保护,很头疼的一件事。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电源两线
开关比例动作两线
开度反馈两线。
有些开关比例控制和反馈有公用负极的。

楼主:
开关比例控制和反馈信号来自不同模拟模块,可以用公用负极吗?

网友F:
反馈信号要是走的AO+ 去阀门信号走AI+(可以万用表摸一下)应该就没事。
不敢说会发生什么问题,个人只能想到最多会造成实际信号与现场不对应

网友F:
网上截屏的图,你看那个2线制传感器接线

网友F:
又看了一遍你的故障现场,应该是不能短的,并且进出两种信号的4颗线我认为都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下,到底是该接正还是负,万用表摸一下吧

楼主:
由于AM1(EM AM06)的DIAG红色指示灯一直闪,模拟输出0通道绿灯常亮,显示正常 ,只有1通道报警,1通道红色指示灯一直闪。
分析:AM1(EM AM06)的模拟输出0通道(AO1+、AO1-)为热水阀开度控制信号,1通道(AO2+、AO2-)为冷水阀开度控制信号 。现场查看,热水阀只有电源线没接,其余线都接着,冷水阀所有线都没接,冷水阀接线方法和热水阀是一样的。
现场测试时,将AM1的模拟输出1通道两棵线短接,AM1(EM AM06)所有报警消失 。

从上面测试结果看,AM1(EM AM06)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AM3(EM AM03)的DIAG红色指示灯一直闪,所有模拟输入通道(4-20mA)红色指示灯一直闪。
分析:AM3(EM AM03)的模拟输入0通道(AI9+、AI9-)为热水阀开度反馈信号,1通道(AI10+、AI10-)为冷水阀开度反馈信号 。现场查看,热水阀只有电源线没接,其余线都接着,冷水阀所有线都没接,冷水阀接线方法和热水阀是一样的。
现场测试时,分别将AM3的模拟输入0通道和1通道的两棵线在端子上短接,AM3(EM AM03)所有报警依然存在 。
AM3的电源测量24VDC稳定 。

从上面检查情况看,AM3(EM AM03)应该是坏了。

楼主:
明天打算将坏的模块换上 ,但又担心换上新的接上线后再次烧坏,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?

网友F:
AM1既然是好的   建议你再给输出0  1两个阀门个电流信号,看看阀门能不能用
AM3如果换完后测试好了就好了     不好的话看看组态和通讯是不是哪有问题

网友F:
AM3模拟量输入模块,线全摘了直接供给4-20毫安测试,没问题了再用阀门反馈信号测试。排除一下

楼主:
最可惜 的是程序厂家加了密,没办法查看,接线正不正确也不确定 。

楼主:
昨天下了一夜雨,今早遭遇暴风雨,准备不足浇了一个透心凉。处理厂家遗留缺陷跟厂家交流也很煞心情,最开始设备厂家给的电话,跟这个人交流了两天,今天突然说跟设备厂家曾经合作过,但这个控制柜怎么看都不是他们做的,我要崩溃了!

楼主:
把原来AM3所有通道线拆下只保留电源,报警,DIAG和所有通道红色指示灯一直闪,脱离插槽后就不再报警。换上一个与AM3同型号的模块后,结果一样。

网友F:
Am3如果24v供应正常的话,那还是组态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