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5):
一.休眠功能设置的条件
1.有压力罐。
2.有单向阀,管网不漏水,能保压。
二.节能。
三.弊端  如果休眠参数设置不好,比如休眠频率或唤醒压力设置不当,即工作在临界点上,水泵频繁启动,泵水温度增高。
四.其实也可以不设休眠 变频器的内置PID也能在用水少或不用水 使变频器停机,条件是管网不漏水 管网能保压 有单向阀。

网友A:
既然是恒压供水,就要求压力闭环控制了。所以,条件就是压力的检测和PID闭环,也可以把变频器设置最低限运行,和最高限运行。不用休眠功能。如果用休眠功能,那就把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的时间间隔,设置好。避免它频繁启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是恒压供水,就要求压力闭环控制了。所以,条件就是压力的检测和PID闭环,也可以把变频器设置最低限运行,和最高限运行。不用休眠功能。如果用休眠功能,那就把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的时间间隔,设置好。避免它频繁启动。
解释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