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5):
台达055M43A无输出,也不报错,状态显示正常,就是测量输出是0

网友A:
没有启动信号!显示正常?[H.0000]显示是什么?要是有数字,输出就有电压。设置正常吗?是什么控制方法?楼主可看说明书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运行灯RUN亮,状态正常,就是没输出

网友A:
你这台是台达M系列5.5KW的变频器,运行灯RUN亮,[H.0000]显示是什么?是0000,就是没有给定信号!你要重新设定;[H.0000]显示有数字,那么你看看接线端子【+1】与【+2 +P】短接片螺丝可拧紧吗!上述都排除了,那么这台变频器有故障需要维修了!

网友A:
另外你再检查看看各项参数!实在不行按照说明书要求,恢复出厂值,用面板给定频率,面板启动,看一下可有输出电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