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5):
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大?脱板测量出来时24.377千欧姆。由于没见过此类标注,来求教下.

网友A:
试试E96 08E=1.18*10^6

网友B:
百度一下,有的。

网友C:
先认准方向,前两位是数字最后一个是几就加几个零是 0不加哦 加一块就是你要的结果。 碰到带R的 R就是小数点,这种一般是精密电阻

网友D:
是否标注为38C?阻值为24k。

网友E:
我也赞同楼上版主的说法
38C贴片 24.3K

楼主:
感谢各位版主同行的回复,应该是38c的电阻,也就这个符号和阻值都能合理解释。
主要还是接触的少,对丝印方面还是有点欠缺。一开始就对丝印理解错了,以为那个缺口是没印刷好,或者焊接时掉了。

网友F:
进来长知识了赞一个

网友G:
有时就是一个小电阻影响上百万设备的正常运行

网友H:
明显就是38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