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W-630跳闸

楼主(2020-06-25):
最近柜子DW-630经常跳闸,电流200A不到,有没有遇到过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最近柜子DW-630经常跳闸,电流200A不到,有没有遇到过的?
1、瞬间过流导致超限流值跳闸(你运气差撞不上电流爆表的时候)
2、瞬间低压导致欠压跳闸(你运气差撞不上电压表暴跌的时候)

网友B:
像楼主这种情况,个人觉得一般情况下应该属于失压性跳闸。检查一下二次控制回路是否存在接触不良。仅供参考

网友C:
可于现场仔细观察,先分辨是失压跳闸还是过流跳闸或其他,有无过热点等;
另,可观察跳闸有无规律,比如白天、晚上、负荷情况,及支路或负载配电开关有无跳闸者。

网友D:
现场是否有震动大,检查红色分闸按钮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有次是晚上一点左右,根本就没开几台机器,感到好奇怪,最近几天一直没跳过,还没处理。

网友C:
外部电网是否稳定。
车间动力箱等,防小动物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