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5):
三菱触摸屏键盘界面,就是手动输入界面,怎么样才能有输入记忆保留功能,就像我们浏览器输入界面输入的什么下拉菜单都有记录怎么设置

网友A:
这个是不是使用日志功能来做?

网友B:
有用户密码的时候这个可有点麻烦了。一般的还没见过默认带这个功能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三菱触摸屏键盘界面,就是手动输入界面,怎么样才能有输入记忆保留功能,就像我们浏览器输入界面输入的什么下拉菜单都有记录怎么设置
触摸屏不能和浏览器作对比,因为浏览器是基于复杂指令集的视窗操作系统,而触摸屏则是嵌入式精简指令集的操作系统。
触摸屏CPU硬件性能不行,不能打游戏放高清,所以就缺少了很多电脑所具备的功能。我估计你致电厂家售后强烈反馈投诉,厂家的售后工程师也是一笑置之(这个客户不可理喻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