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st中断问题

楼主(2020-06-26):
如图 我这样做是指定了fend之后的程序都是 I625 的程序吗?(应该不是吧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做)
要是我要申请多个中断 怎么分清 哪段程序是哪个中断使用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图 我这样做是指定了fend之后的程序都是 I625 的程序吗?(应该不是吧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做)
要是我要申请多个中断 怎么分清 哪段程序是哪个中断使用的?
每个中断处于不同的任务之中,因此不需要分清。
主程序只要允许中断,不需要在主程序中写入中断程序,中断程序在各自任务中写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