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6):
请教各位大佬,这个程序w15左移位时w94的加法运算为什么会影响w15数值呢(相当于w15左位移后w15会自动+1)?我试过把w94替换成任何w位都会影响w15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没程序,没图,说个毛帖子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大佬解惑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教各位大佬,这个程序w15左移位时w94的加法运算为什么会影响w15数值呢(相当于w15左位移后w15会自动+1)?我试过把w94替换成任何w位都会影响w15,这是为什么?

因为ROL指令叫做带CY位的移位指令。

因此,CY位将移入最低位。

而+指令,CY位受到进位的影响,而在图片中,W94所能表示的最大数值是#FFFF,当它和常数#FFFF相加时,势必产生进位,从而影响了CY位。

由于ROL指令受到CY位的影响,而+指令影响着CY位,因此造成所谓的移位+1的效果。

要消除CY位的变化对于ROL指令的影响,应该紧接着可能影响CY位的指令后对CY位进行设置或者清除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受教了,感谢版主大大解惑!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发帖尽量要详细一些,提供必要的信息好帮助你解决,发帖后检查下自己的贴子是否完整,如有不妥及时修改。尽量做到不需要提醒了才补充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