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6):
  各位大师,我这里有个EH差压流量计在设置参数过程中,出现了最大流量对应的压力,自己不太明白,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,谢谢了
还有就是,把流量计最大流量对应的压力参数设置大了后,流量表显示值就变小了,设置小了,就大了,希望大家指点一下了,谢谢

网友A:
  最大流量对应的压力就是节流装置设计时选定的流体工作压力(设计压力), 你的仪表是否具有压力补偿功能,因为流体密度与流体的温度或压力有关,压力参数设置变化流量表显示值跟着变化,看来是压力补偿算式起的作用。

楼主:
谢谢您了,这下就明白了,总是通过调节这个参数改变流量反馈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