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变频,板子烧坏了

楼主(2020-06-26):
西门子变频,进线24V线烧坏,量电正常,板子烧坏,请问什么原因烧坏的

网友A:
工作环境不咋地,板子好脏

网友B:
220串进去了吧。。。我那天晚上测试信号用短接线测试时候就搞烧了个MMM430的信号板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进线24烧成这样?应该是线路存在破损串进其他的电流吧,建议检查了线路再修变频器,不然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进线24烧成这样?应该是线路存在破损串进其他的电流吧,建议检查了线路再修变频器,不然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电缆都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