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developer8.86问题

楼主(2020-06-26):
在win10 64bit安装成功了为什么无法新建工程啊,搞了好久了,难道跟我安装的三菱的模拟软件有关?请大家想想法子,谢谢!!

网友A:
这个好像不支持WIN10
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26342

网友B:
gxworks2不是很好吗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GX Works2 ,你在连线时可以强制X吗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模拟是可以的,连plc没试过。强制x有什么意义,要是模拟可以用m点代替

网友D:
我装了GX  D也装不了模拟软件,后来卸载才可以,先装GXwork2后装GX  D也不行,要倒过来装才可以

网友E:
8。86版的在WIN XP系统下没问题;

网友F:
8.103h能好点

网友G:
8.103H的也只支持到win7的系统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8.103H的也只支持到win7的系统。

以后不会有GX Developer了,停产了,最后服务期限2023年彻底结束了。

楼主:
哦好吧,谢谢各位老铁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