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6):
变频器带一个减速电机,现在由于来料有问题,造成堵转或者设备损坏。说明说已经上传,之前没搞过。是不是只需要设定P423,过转矩检出水平和P424过转矩检出时间就可以?这两个值的大小如何设定?我的目的是在卡料时,第一时间停机,越快越好,不要造成设备损坏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建议你机械再优化一下,或者改变一下工艺,电机的保护也不能一直指望变频器,某一天失灵就是炸鸡和烧电机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的,机械也在想办法,我这边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再追问一下,这个转矩保护是不是设定这两个就可以了?厂家放假,电话也打不通

网友A:
这款变频我没用过,如果你要设置转矩的话,可以考虑张力控制型,比如汇川330等,当转矩大于你设置的数值,电机完全可以停住。价格上,张力型的比普通的要贵多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又学到了。明天再打厂家电话问问,这种小厂家不知道电话能不能打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