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6):
如题,我觉得是对变频器不好,不知是不是这样?有什么道理?

网友A:
断电后处理跟变频器的设置有关,有的可以在一秒左右快速制动停车,有的是自由停。变频器应该怕多次停电后马上来电。其他应该影响不大。

网友B:
变频器断电应该立即自由停车:没电了你靠电容那点点屁电能够刹车???

网友C:
变频器输出肯定就都关了。

网友D:
偶然几次没什么大问题,天天这样肯定对变频器寿命有影响,看到很多小厂直接把变频器运行端子短接的;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如题,我觉得是对变频器不好,不知是不是这样?有什么道理?
只要不是突然断电,然后一两秒钟以后又突然来电(送电),把总开关掰着玩那种。基本没啥影响,就是看机械运动部件对突然停电有啥工艺要求,比如吊装机械要求机械进行刹车。

变频器本质上也是电子部件,这不跟大屏幕彩电,看着高清追剧,突然停电了追不了剧了,彩电本身能有啥影响?不能及时散热?产生热源的电力都没有了,依靠自然环境自动降温啰。

网友F:
如果频繁端输入电源,对直流母线电容器有寿命损害,偶尔断一次两次无大碍。

大拇指赞楼上回复!精彩。

网友G:
一般没有问题的。即使是所谓的电源间隙停机,大厂都会有EMC测试。

网友H:
偶尔停电影响不大,但启动停止千万不要用断电上电的方式……

网友I:
没事!两台洗车水泵,用接触器控制两台变频器三相电源,接触器吸两台变频器就工作,释放就停。几年了没问题!

网友J:
对变频器了解不是太多  突然停电对电机肯定没问题  时间长了 会影响变频器寿命

网友K:
变频器突然断电不怕,怕的是频繁的通断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