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6):
这个在什么情况下会开启,具体意义是什么。

网友A:
设置 ip路由器  可以跨网段访问

网友B:
1、路由器的作用,就是完全不同IP地址的设备互相访问,比如192.168.0.1去访问172.148.0.1
2、路由器还有一个作用,见过无线路由器吧?可以将网线传输信号变成电磁波传输信号,在空气中传输(无线传输技术)
3、路由器最重要的作用,就是物联网,工业以太网必须接驳路由器才能进入因特网(外网),然后就可以借助全球的因特网远程操控,这就是物联网实现的硬件基石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在什么情况下会开启,具体意义是什么。

你图片中两个圆点选项只能任选其一,方格点可以和任意一个圆点一起选择,这其实是看你的应用需求和应用环境的,如果你有物联网需求才会选用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感谢讲解,也就是说假设我开启路由器功能,IP地址为10.172.10.10  我可能就在国内任意一处连接到我PLC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讲解,也就是说假设我开启路由器功能,IP地址为10.172.10.10  我可能就在国内任意一处连接到我PLC了!
开启该功能,还要外部硬件支持(安装路由器连接外网),甚至还挺折腾的(做花生壳域名之类的),目的就是在茫茫的互联网的大海上能精确寻找你的路由器,并验证登录权限进行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