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7):
在某品牌变频器说明书上看到这种控制方式,没弄明白,如果没有速度传感器,怎么来做成闭环控制?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类似的说法。

网友A:
有这种控制。最近在学电机好像有看到过。
因为V/F还没搞清楚。所以没有关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某品牌变频器说明书上看到这种控制方式,没弄明白,如果没有速度传感器,怎么来做成闭环控制?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类似的说法。
感觉就是,依靠变频器本身的CPU监测输出,经过计算,并实现内部电路的虚拟反馈,形成闭环系统。

不懂你有没有玩耍过电动摩托车或者燃油摩托车,燃油摩托车有速度表和里程表,传感器的采集就是依靠前轮的一根转速软线传导到仪表盘。
而电动摩托车,大多新款都已经没有前轮的转速软线了,因为机械部件故障率高,转速软线经常旋转磨损,导致内部的钢丝软线断裂。研发工程师就研制出了通过电摩控制器采集功率输出的大小,换算成轮毂旋转的对应速度,并通过轮毂圈数累加成里程表数据。

网友C:
加矢量两个字就是忽悠。就是根据负载电流大小来推算电机转差,然后补偿转差,对速度稳定性有一定的提升,但并不是电流矢量控制。

网友D:
台达变频器管这种玩法叫SVC控制

网友E:
西家传动叫SLVC,台达叫SVC。都是无编码器矢量控制的缩写。无编码器矢量控制,是转速开环控制。而有编码器的矢量控制,是转速闭环控制。
在这里,开闭环指的都是转速物理量。它针对的是传动控制调节器结构而言的。
矢量控制,在这里是指的算法,有别于V/F算法。
由此,无编码器,闭环,矢量控制,三个术语中,前两个自相矛盾了。也说明是专业知识的混淆。

网友F:
我不太了解。但是想问一下,有编码器是不是也只能叫做半闭环,再加个实际位置监控传感器才能称为闭环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