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亏带了万用表

楼主(2020-06-27):
一台220电机,更换后无法启动(6个抽头。离心开关 主副绕组。)因为之前有人动过端子,顺序打乱了。由于我不知道情况,按着接线方式正常接线,结果,电机不启动。
后来通过万用表测量绕组,重新勾连片,启动正常。

网友A:
测量绕组电阻判断主副及抽头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这种电机别人把线动乱了没有万用表真搞不了……

网友C:
不对吧?记得好像是正反转的接法!

网友D:
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,如果要正反转控制,一定要根据电机外面的标记接线,有时候就算你带了万用表都不好使

网友E:
我现在养成习惯了,出门必带表

网友F:
很好的习惯。

网友G:
电工维修,万用表是必备工具——否则你就不是电工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对吧?记得好像是正反转的接法!
当时抽头乱了。重新测量的。倒转必须根据铭牌的接线图来改正。如果接线错误,容易烧电容。

楼主:
离心开关达到高速后断开启动电容。

网友H:
万用表,电工必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