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7):
丹佛斯FC102变频器,操作面板控制频率正常,远程串口通信控制频率不稳,总是在加减速,达到频率设定值维持几秒钟后又开始加减速。75KW变频器,控制风机,频率设定35HZ。新换一台新变频器还是一样,怀疑信号干扰或串口通信命令混乱。想用串口助手检查验证一下,请问这个判断故障的大致方向对吗?谢谢!

网友A:
可以借助第三方调试工具先行测试一下。

网友B:
通讯的信号应该是正常的,怀疑你的变频器通讯端口不稳定,或者不接电机试一下是否可以正常通讯控制在做下一步检测

网友C:
加减速的幅度多少

楼主:
谢谢大家,问题已解决。是上位机问题,给变频器启动信号后,又给变频器停机信号。上位机调整后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