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7):
单板加直流电,三相驱动都有电压,电源部分没反应,  图中K3566起什么作用的,单板测试CN32-3这个脚需要通电嘛?

网友A:
图纸太模糊看不清

网友B:
K3565是作为主滤波电容的动态均压电路,CN32-3没必要加电压,单板上电,CN20-1为正 CN20-4为负,如果开关电源正常,面板显示应该会亮,CN31-1必须与CN20-1连起来,这里的P端是作为母线电压的取样检测输入端,不加将显示主回路欠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K3565是作为主滤波电容的动态均压电路,CN32-3没必要加电压,单板上电,CN20-1为正 CN20-4为负,如果开关电源正常,面板显示应该会亮,CN31-1必须与CN20-1连起来,这里的P端是作为母线电压的取样检测输入端,不加将显示主回路欠压。
回答完美!赞一个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