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7):
订货的690V电机到了,本来以为380/690通用的,结果一看铭牌傻眼了,这是只能接690V的节奏吗?那为什么默认的短连接片是角形呢,难道让我角形接690V?
还好打开看看,否则现场直接接690就完蛋了?

网友A:
是不是要与变频器一起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是,在国内试验要接380V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我的意识是电机按用变频器出厂的

网友B:
不得,额定电压是690V,星型

网友C:
看铭牌是690Y,后面的Y应该就是代表星型吧

网友D:
再考大家。。。。。。个人认为就是不行  能转  始终是降压运行  没力 带不了啥负载  用变频器也不行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配变频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再考大家。。。。。。个人认为就是不行  能转  始终是降压运行  没力 带不了啥负载  用变频器也不行,
按理算690V星接,每相绕组承受690/1.732=390的电压,那么改接三角形接法,接380V除了电流变化外,功率不变,电压也不变,有何不可?
不过常规电机都标识了690Y/380三角,这个电机没有标,所以很纠结到底能不能接?

网友D:
接线图已经标注星接690伏电源   非要接380伏????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是你不用变频器,厂家不知道
遇到过一款带抱闸的电机,抱闸线要客户勾,电机默认接线角,有附图,抱闸角接如何,星接如何,特别说明使用编码器要单独接抱闸线。
问过电机技术,告知不确定用户那种使用方式,....请看清说明再接线

从你拍的图看,是不是最高690V且要Y接?
没有附说明那就问下技术/客服

网友E:
电机标690V星接,三角形时候用380应该没有问题呀!奇怪在出工厂的时候星接才对,你是否定做的,说自己用380V测试?

网友F:
你的设备好了没有?
直接上电运转不就知道了?
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在叽叽歪歪,直接试了再说

网友G:
从铭牌上看690V是Y接,其电流参数也是Y接时的值,但你的实际接法是△,有可能是销售给你的厂家(或者商家)检测时更改后接入380V电压测试,完成后没有更改回来。

既然铭牌上标示690V是Y接,那么你可以在△状态接入380V电压试试,一般不会发生问题。因为你380V的电压大约是690V的根号1/3,除非出厂铭牌时标示错误。

即使发给你的电机是690V △联结,此时你通入380V电压也不会损坏电机。

当然了,通入380V电压之前必须确认连接方式是△接法。

网友D:
既然标称690伏工作电压 并且给了接线图  那么角接时电压就应该是690伏 全功率  同时可以星接  但功率可能要降低  或是星角启动用   个人分析 仅供参考

网友F:
电机清清楚楚标明690Y,说到底就是星接时690V!!
至于发过来角接是经销商用380V测试或者其余人借去测试(经销商不一定保证你的电机都是出厂全部没有拆封测试过),
另外简单一点就是测量绕组电阻跟普通角接380V电机比较即可判断——绕组电阻一般同功率不同厂家差别不大于10%

网友H:
13楼言之有理。国内电机380V三角接法,660V Y型接法。对于660和690来说基本没区别,就和380和400一样。至于为啥电机目前接法是三角形,这个就得问电机出厂或经销商了。放心大胆的去接380V试机吧(带负载三角接法,空载Y型接法也是可以的(时间不要太长即可))。以前在煤矿修电机,电压都是660V Y型接法,试机都是直接用380V Y型接法试机(空载)。

网友I:
这是一个标准的异步电动机。星接690角接380。而且在380供电时可以达到87赫兹100%的那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是一个标准的异步电动机。星接690角接380。而且在380供电时可以达到87赫兹100%的那种。
感谢几位师傅的解答,让我心里有个底,改天接上试试。
我可不想没有试验过的机器直接发往国外,出了问题麻烦大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出口的机器,厂里肯定要试机,出了问题谁负责?
厂里只有380的电源,能接上试机不是更好

网友J:
星接690角接400,放心使用。

网友K:
必须试机,发走了再发现有毛病,能烦死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