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7):
各位大神,
小弟的试验还在进行中。现在如图所示,有个AL E6报警,我是否按照说明书,直接短接CN1B中的15和20(10)两个针就可以了?此时默认外部紧急开关接通。15针和20针之间是否内置电源的?

网友A:
E6是急停,要短接,但是MR-J2S要外接电源,或是用内部的24V电源。

网友B:
VDD要与COM相连,你只是把15与此同时20连了还是没信号的,当然要报警;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搞定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