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7):
朋友要改造一个数控铣床   我这有个安川SGDM那种老款的伺服刚好给他用
传动方式   同步带加减速机加丝杠
数控系统是个国产的小牌子,找了半天找不到怎么能调整脉冲发出个数   只能使用它默认的1MM=500脉冲
安川伺服编码器查了手册  是32768的
我把齿轮比调整到500脉冲一圈  连接上负载  电机转一圈移动距离为1.51MM
我更改齿轮比为750/32768   1MM误差在0.01左右  10MM误差为0.15
按理说我应该修改齿轮比为742.5/32768   但是齿轮比没办法输入小数   只能修改为743/32768
实测10MM误差在0.05
问题来了,各位老哥,在不修改系统端发出的脉冲数量情况下,只不是只能调整到这个精度了?

网友A:
742.5/32768  同时扩大10倍,7425/327680

网友B:
哈哈,2倍就是整数了,只不过分子与分母的参数都有个最大值,而且可能就是32768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42.5/32768  同时扩大10倍,7425/327680
老哥,最大就是3276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2倍就是整数了,只不过分子与分母的参数都有个最大值,而且可能就是32768;
对,最大分母是32768

网友B:
你可以用742/32766  742/32767等试一下,可能更接近些;
分母也是可以改的嘛;

网友C:
如果按照你的742.5是实际的齿轮比,那么742/32746是精度最高的电子齿比。
你这个推算有点问题,你的742.5是更具1mm误差0.01推算出来的,实际应该根据10mm的误差0.15和10mm误差0.05来推算会更精确,根据这2组数据,推算的电子齿比因该为739/32768,会更精准。

另外电子齿比一般都是根据机械结构计算出来,同步轮直径,减速机齿轮比,丝杆导程。要注意减速机的减速比是不是约等于哦,可以咨询下厂家,确定详细的齿数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按照你的742.5是实际的齿轮比,那么742/32746是精度最高的电子齿比。
你这个推算有点问题,你的742.5是更具1mm误差0.01推算出来的,实际应该根据10mm的误差0.15和10mm误差0.05来推算会更精确,根据这2组数据,推算的电子齿比因该为739/32768,会更精准。

另外电子齿比一般都是根据机械结构计算出来,同步轮直径,减速机齿轮比,丝杆导程。要注意减速机的减速比是不是约等于哦,可以咨询下厂家,确定详细的齿数比。
谢谢,我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