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空泵读数

楼主(2020-06-28):
请教各位高手:
上图该真空压力表应如何读数?

楼主:
请教高手:
上图这表如何读数值?

网友A:
1bar,应该是没接入设备吧,不存在真空度

网友B:
真空的数字前应该要加“-”吧

网友C:
1 大气压是 760Torr ,1Torr即1mmHg,你这应该是台湾的用法  他们认为气压不可能为负值  最多从标准大气压760托抽空至0托  所以真空表没有负数,换算你可以去百度一下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这个是空载状态,当真空泵开始工作,表针会反向移动,当表针移动到绿色格子内,说明达到真空要求!但是必须保持一段时间,否则真空不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