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8):
小弟不才,遇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。

面板测试步骤:TEST1----SET UP 2 秒----UP----转动

现在伺服电机通电了,伺服驱动器也正常了,在点动状态下可以发出脉冲。问题又来了。这个HC-KFS23K的电机,接收到电动脉冲后,电机轴不会转,电机在震动。测试之前用手转动轴是顺畅的,测试之后用手转动感觉明显有卡滞。怀疑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?编码器?

网友A:
相序接对没?

网友B:
测试前后面板显示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红U白V黑W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没留意。。。我回去看看。J2S-20A能驱动HC-KFS23K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面板没有异常,就是点动那个代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留意。。。我回去看看。J2S-20A能驱动HC-KFS23K吗?
可以配套用。

网友C:
我怀疑主线或编码器有错

网友B:
振动之后会不会报错,如果报过载,那通常是UVW相序反了。

楼主:
一个新现象,把三相断开后,卡滞现象没有了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因为电机上接线的端子断了,我确实换过端子,但是我记得是按照原来的相序装上去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报AL E1,过载。是不是三根线调转测试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AL E1,过载。是不是三根线轮着来换,测试相序?

楼主:
相序的各种组合都试过了,只有1种能转,但转动1S之后报警 AL E1,AL51,还是过载。。。

网友D:
测试之后用手转动明显有卡滞:电机本体有问题,继续检修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不通电就不会卡滞

网友D:
驱动器与电机的PID参数整定不当

楼主:
我怀疑是抱闸没有打开,但是接通使能键(5和10)后还是这样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电机是否带刹车?看你给的型号是不带刹车的。
型号最好再确定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换了HC-KFS23也是同样现象。不带刹车的是否都是“使能”功能控制刹车?

网友B:
伺服正常通电后,是通过SON信号,锁定伺服轴的
伺服如果带刹车,只是为了断电后,伺服被外力动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SON信号我已经接通了,还是这样。只要一通电,电机用手转感觉就有卡滞。

SON是5和10接通。

网友E:
买的二手的伺服,也可能是有问题的

楼主:
现象如视频所示,随后就是AL 51过载报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搞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