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8):
如图中的欧姆龙的延时继电器,输入电压是AC220V,   输出是交流最大250V, 输出直流最大是30V,5A吗?    另外,继电器的触点也有自己的电压电流限制吧?

网友A:
里面也有个OMRON的继电器,那当然就有触点的电压及电流的容许值了;

网友B:
不管什么都有限度

网友C:
触电额定电压、电流吧。

不够的话,外面加接触器啊。

网友D:
输出是交流最大250V, 输出直流最大是30V,5A吗?    另外,继电器的触点也有自己的电压电流限制吧?

这里的交流最大250V, 输出直流最大是30V,5A就是触点的电流电压限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那请问,我这个继电器如果控制48V(触点接48V)的电压是不是不可以?

网友A:
DC48V的话看你负载性质,还有电流多少A;
如果也是5A肯定是不行的;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请提供工作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