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学习的时候,老师告知NPN型传感器输出0V,PNP型信号线输出正信号,而松下PM-T45NPN型光电传感器的输出为什么是正的?

楼主(2020-06-2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路过的大神们,求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你可以这样理解,
NPN是吸收电流
PNP是输出电流。
这样好理解了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是的,黑线是入光ON,白线是遮光ON,之前没看认真看,思维定式了。。。

网友B:
什么意思?
不明白“黑线是入光ON,白线是遮光ON”?不会吧,这个很好理解的

网友C:
有些光电开关是有分挡光和见光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的,黑线是入光ON,白线是遮光ON,之前没看认真看,思维定式了。。。
应该一个NC 一个NO,NPN和PNP和这个没关系。

网友D:
都是输出负,黑色是入光时输出,白色是遮光时输出

网友E:
你认为NPN就一直0?

网友F:
这个,可以通过加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修改极性,不过会影响应答速度等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是不理解,一开始没注意到。就知道老师讲的NPN输出低电平,思维定式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嗯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嗯嗯,差不多是这个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不是的,我知道NPN的三线制传感器,有信号的时候输出低电平,这么理解的。这就造成了我定式思维,认为本就该遮光ON,而手册上有入光ON和遮光ON两种模式,在别人指点下才弄明白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这样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吧?选对线就好了,刚接触这些,有点不太喜欢看手册,以后真的要认真看手册。。。

网友B:
模式教育,老师按教材,多一点也不教
NPN一定是低电平?
多看书/资料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吧?选对线就好了,刚接触这些,有点不太喜欢看手册,以后真的要认真看手册。。。
如果电路设计要求PNP接近,你手里只有NPN接近,用他的方法可以救急
认为画蛇不可取,吸收保留营养才能扛临危有着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指教,我没有吐槽的意思,就是纯讨论的意思。但是不太明白他说的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百度了一下,明白了,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谢谢指点,之前我说的画蛇添足没有吐槽的意思,希望没冒犯到你

网友G:
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下,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低电平有效通常指的是输出0v或者近似0v。
电源+接负载到npn三极管的集电极,当三极管导通(饱和)时集电极与发射极成短路状态(一根导线),这时电流经过负载流入集电极从发射极流出到地。
而我们测量电压时是测量信号线即集电极对地电压,所以理论上是0v。因为集电极、发射极导通时会有电阻,所以实测值不会是0v

网友H:
NPN没错;
负载的电源正是直接接+24V;0V由NPN输出控制;

网友I:
黑色和白色都是信号,它们的区别类似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。

网友J:
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端,PNP发射极输出端。没有正负之分吧?

网友K:
当NPN,PNP,黑线,白线,对射,漫反射随意组合时,确实有些人会搞不清,只有掌握光电开关的基本工作原理才能灵活运用。我直接说上面对应通俗理解:
NPN~共负极,PNP~共正极,黑线~常开,白线~常闭,对射~无物料动作,漫反射~有物料动作。

网友L:
NPN是OV的通断,PNP是高电平的通断!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是的,输出方式不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一般的传感器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,正如图上那样,手册里有注明的

网友J:
回复 楼主:
应该说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的传感器便宜。差分信号输出的就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受教受教

网友J:
回复 楼主:
太客气了。集电极开路的信号,简单,用的场合很多。西门子的控制器或变频器的开关量接口都是PNP形式的,不是NPN形式的。或许,两种形式的信号抗扰能力有些区别吧?

网友G(2020-12-27):
我怎么没看出来npn输出时正?图片明明是0v.。。。

网友M:
回复 网友F:
这是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