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9):
如图 我想弄一个这个泵 我就想知道伺服电机没有风扇 开一整天全速运行会不会烧电机

网友A:
一般环境温度下不会烧。温度太高时伺服控制器就报警了。

网友B:
正常使用不会的。

网友C:
在额定范围内使用是没问题的

网友D:
应该不会。

你这个是什么泵,要用伺服电机 ?

网友E:
这个伺服电机设计就是24小时工作的,只要你不超载使用,365天一直运行完全没有问题

网友F:
这泵用到伺服应该有计量的吧,不会一直连续运转的吧

网友G:
会不会烧,自己做一下就知道了,在需要的工况点,连续运行,一般1小时以内,都会达到热平衡,如果设备的表面温度达不到热平衡,设备表面温度停不下来,连续爬升,超过80度。那就没戏了。反之就没问题。

网友H:
我们现在搞的无轴传动印刷机就是伺服电机,汇川的,赶货时候,经常不停机。话说楼主用伺服电机来做泵的动力,土豪啊,就算作为计量泵用,用支持脉冲做信号的变频就可以了

网友I:
不过载,环境温度正常的话可以连续运行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