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9):
这是西门子什么产品

这是西门子的什么系列

这是西门子的什么产品
空气断路器就不要说了,我只知道是控制伺服电机的

网友A:
这不就是S120吗,最下面电源旁边的那三个不认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就是S120吗,最下面电源旁边的那三个不认识
谢谢,非常感谢

网友B:
哥 打开博途软件就知道了 我没有安装那个软件的平台。。

网友C:
跟我们公司走架机上的差不多,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,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63825

网友D:
SIMOTION D加S120系列进行伺服轴或矢量轴控制,电源模块旁边的是编码器反馈模块

国内现在有几家也在学习西门子S120系列共直流母线的方式进行变频器控制(好像目前国产品牌只能做变频器控制,而不能像西门子这样伺服轴和矢量轴混合搭配)。国产的还需要走的道路很远,只是学习其形,并没有像西门子这样把多个轴集中在一个控制单元里面。而只是采用了驱动单元共直流母线,控制部分各自独立,给控制上来说还是不太方便,加油追上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IMOTION D加S120系列进行伺服轴或矢量轴控制,电源模块旁边的是编码器反馈模块

国内现在有几家也在学习西门子S120系列共直流母线的方式进行变频器控制(好像目前国产品牌只能做变频器控制,而不能像西门子这样伺服轴和矢量轴混合搭配)。国产的还需要走的道路很远,只是学习其形,并没有像西门子这样把多个轴集中在一个控制单元里面。而只是采用了驱动单元共直流母线,控制部分各自独立,给控制上来说还是不太方便,加油追上吧!
谢谢,您的解答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SIMOTION D加S120系列进行伺服轴或矢量轴控制,电源模块旁边的是编码器反馈模块

国内现在有几家也在学习西门子S120系列共直流母线的方式进行变频器控制(好像目前国产品牌只能做变频器控制,而不能像西门子这样伺服轴和矢量轴混合搭配)。国产的还需要走的道路很远,只是学习其形,并没有像西门子这样把多个轴集中在一个控制单元里面。而只是采用了驱动单元共直流母线,控制部分各自独立,给控制上来说还是不太方便,加油追上吧!
SMC20编码器模块的最终目的是将编码器信号转换成DRIVE-CLiQ信号!

网友F:
呵呵,都认识呀。西家传动的SSINAMICS,用的人不少。

网友G:
回复 网友E:
汇川伺服传动了解一下啊,性能还是比较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