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做到用编码器控制伺服?达到同步状态

楼主(2020-06-29):
即为外接编码器转一圈,控制伺服走定长距离,比如说编码器转一圈,伺服走的距离可以设定,如2mm,5mm,10mm等

楼主:
外接编码开始转动的时候,伺服也开始动

楼主:
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

网友A:
外接编码器的输出信号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,然后改一下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想过直接把编码器的ab相接到伺服驱动器那,但是我伺服电机的距离又要可调。比如说编码器转一圈我触摸屏设置走5mm。也可以设置走1cm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过直接把编码器的ab相接到伺服驱动器那,但是我伺服电机的距离又要可调。比如说编码器转一圈我触摸屏设置走5mm。也可以设置走1cm呢。

这个可以改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来实现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电子齿轮比没改过呢,都是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设置发1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的方式设置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版主你好,感谢你热心回复。你说通过改变电子齿轮比来实现。是可以把改变的方法写到plc里面吗。比如说我电子齿轮比设置1分之一。我发1000个脉冲伺服就走5mm吗。我设置10分一,伺服就走10mm吗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子齿轮比没改过呢,都是在伺服驱动器里面设置发1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的方式设置的
这么说吧,假设你的编码器转一圈是输出1000个脉冲,驱动器设定1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,电机转一圈刚好是5mm。如果要改成编码器转一圈走10mm的话,就把驱动器的1000改成500可以了,这个设置要想在触摸屏上能更改需要触摸屏或者plc和驱动器做成通讯才行。

网友B:
我使用B系列伺服加定位模块做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版主,你说的都是成倍的那种,目前我需要走的都是小数点,丝杆是10mm的。走的距离目前有3.2mm。6mm。8.6mm的,像你说的好像不行呢,还望指教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如何做到同步的呢?请指教

网友B:
我用的FX5-40SSC,里面有同步控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好吧,我用的是西门子的,谢谢

楼主:
茫茫大海没有做过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,你说的都是成倍的那种,目前我需要走的都是小数点,丝杆是10mm的。走的距离目前有3.2mm。6mm。8.6mm的,像你说的好像不行呢,还望指教

这样的话可能要用到支持手摇轮功能的PLC才行

网友C:
如果是三菱的用QD75**系列定位模块轻轻松松搞定,这个用西门子俺就不掺和:俺不会主动选用西门子,因为西门子世界行贿第一,破坏公平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目前已经实现我上述需要的功能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已经实现我上述需要的功能,

能否说一下是怎么实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