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开关怎么了?

楼主(2020-06-29):
这个电机保护开关,拉下后再也合不上,坏了吗?

网友A:
很少见这个,

网友B:
要先复位才能重合闸。供参考

网友C:
复位或者按下trip脱扣按钮再试试看,还不行就估计坏了。

网友D:
可以往反方向转一下再试试

网友E:
复位按钮没有复位吧!

网友F:
带电流过载保护,复位试试,或者过一段时间等热保护自动复位了再试试

楼主:
我们有很多设备用这种开关,已换了几个都是这种情况,也有的自己动作后再也合不上,只好更换。曾分解过一个,但内部结构很复杂,也没搞懂。

网友G:
打不上就换吧,反正不好搞,你可以考虑换成施耐德,西门子,要便宜的用德力西

网友H:
有不有曾经合上过的。
拉下后就合不上,则有可能是操作方法问题,可以查阅说明书等,看有无相关介绍;机构复杂,可以找机械专业的看看。

网友I:
直接换吧,有的东西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不给你推上去的机会。

网友J:
是不是带载拉下的?这个断路器基本上都是无载操作,带载操作类似于过载跳闸,需要复位

网友K:
试试把手柄按沉下去再合闸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外文看不懂啊

网友L:
不带电可也合上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不带电可也合上吗?
都合不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不带电可也合上吗?
都合不上

逆时针转到底复位,再顺时针转到底试试。

网友M:
要先复位后,在操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