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9):
刚接触这个软件,还没人带,光自己琢磨。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旋转工具不管怎么操作都只是平移图片,图片不会旋转角度。求指点。有什么资料方便学习嘛

网友A:
图片不能旋转.字符不能旋转.形状可以旋转.
+1

网友B:
没用过这个软件,如果没法旋转的话,就得在其他软件里编辑然后再放进去。

网友C:
在哪用AB的触摸屏啊?我之前用罗克韦尔的PLC和触摸屏做过汽车项目。这个品牌除了通用汽车其他用的部怎么多

网友D:
点击旋转工具,再点你要旋转的图形,然后图形中间会出现一个点。按住鼠标左键,就可以绕着图形旋转了,目前手动旋转选择不了度数,只有动画才可以精确旋转多少度。图片的话就自己处理好再用吧。

网友E:
用AB触摸屏的都是大款,不过挺好用的。如果是系统的图形库可以在选择图形的时候旋转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感谢大佬回复,我再想想办法,谢谢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感谢回复,谢谢你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熔炉控制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