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9):
汽车的测距雷达怎么接入PLC做测距应用?

网友A:
看看带不带通讯.
实在不行买个测距模块.

网友B:
买那种带数显的,然后改造接口再对接PLC的IN
能买到带通讯口的更好

楼主:
汽车超声波测距雷达便宜啊,好一点的就是240往上一点,但是不知道这个玩意是CAN总线还是什么数据传输格式

网友C:
不谈精度么,很多的测距传感器都可以选择,激光测距,超声波测距都可以

网友D:
市面几元钱的模块,给个启动信号,输出电平,接收到返回声波,电平恢复。plc测时间就可测长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