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 6脚芯片。输出异常

楼主(2020-06-29):
修一个电焊机电源,6脚小芯片,输出24v的高了,到36v。看看这个有两路到431 这个稳压怎么算了不清楚

网友A:
2.5(1+43/3)???

楼主:
这个肯定不对吧,有两路。这样两路是不是这样算了吧。我听说用到什么定律

网友B:
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个50k可调电阻 把阻值减小 测试一下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用叠加原理,电压源短路,分别计算,最后加在一起

网友D:
2.47v

网友E:
今天挺闲。帮你分析一下。参考一下吧、

网友F(2020-08-26):
回复 网友E:
你好,你用的什么软件。谢谢

网友G:
回复 网友F:
pro这个软件单词拼不完整了,搜电路仿真软件能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