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层端子图表

楼主(2020-06-29):
双层端子的图表,如何能够区分主端子和非主端子的连接代号呢?选择内部连接时,只能显示一个连接代号。是否有什么属性设置可以解决呢?

楼主:
直接生成后是双倍显示,和普通端子一样,后来在论坛看到了添加筛选的,但是连接代号又会被筛掉,是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地方吗?望指教

网友A(2020-08-31):
你好,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B:
请问楼主,连接代号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双层端子的图表,如何能够区分主端子和非主端子的连接代号呢?选择内部连接时,只能显示一个连接代号。是否有什么属性设置可以解决呢?
好久没用了,再打开让填激活码,这个怎么弄

网友D(2021-07-02):
好像没有区分主端子和非主端子的连接,还有就是,三层端子时非主端子有两个呢,都没法做显示了,所以连接代号怎么跟端子对应应该有其他办法。。。坐等专家高手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没有找到好的办法,目前是分开生成连接代号。先用1层筛选,再用2层筛选,2层筛选时只留连接代号,然后把2层的连接代号放在1层筛选的对应位置上。。。表格可以更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