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张动图告诉你,工业机器人无所不能!

楼主(2020-06-29):
1、最常见的汽车生产线车间

2、准确抓住手机边缘

3、装配机械手

4、写毛笔字

5、机器人参与上下料

6、把次品投出

7、喷涂机器人

8、六轴机械手

9、抓取机械手

10、切香肠

11、焊接

12、点焊

13、码垛机械手

14、检测

15、打台球

楼主:
16、机加工

17、画图

18、各种姿势接东西

19.装配空调

20、锻造线参与下料

21、端水杯

22、打字

23、写字

24、穿针引线

网友A:
一句话就是机器人无所不能!

网友B:
现在的机械手还大都是靠示教来实现功能的吧

网友C:
各行各业都有了。

网友D:
帮楼主改了下19.装配空调

网友E:
机器人只会越来越多
今后简单作业估计都会被机械人代替。
在不努力学习就找不到工作了!

网友F:
6图算机器人表情都弄过,不就是个NG剔除器嘛
选不对,机器人也就是个累赘,由于其依靠程序支持,对于品种多变的生产线,效率不高。

这是个六轴+1焊接机器人,由于所做工作简单,但调试费时,面临下岗

将被半自动机械手替代---5轴全手动机械+1

下线产品,眼熟吧,品种多量少

这条线用的焊接机器人,就是将焊枪对正焊缝固定,工件旋转一周,焊接完成。

使用手操盒控制,一般人玩不转,如果使用示教机器人,老板应该不会淘汰机器人了,毕竟也是花钱在里面

注:+1是送焊丝

网友G(2021-01-14):
行业危机了,每个行业都会迎接挑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