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29):
现场设备在该软件上建模,动作情况和现场实际动作情况一致,主要用于参观演示用。

网友A:
总要说一下什么设备吧?
要真实到什么程度?三维动画?
比如ug(nx mcd)和siemens?参考美女版主的: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472647

楼主:
用WINCC做的太平面化,目前没有合适的熟悉的软件,还要连接变量,同步运动

网友B:
复杂点贴图片,贴几百张,然后根据变量显示图片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很久没看到美女版主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很久没看到美女版主了
你把她请出来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