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散热风机老是烧电容

楼主(2020-06-29):
现场设备电机风机都是220V,运行一段时间后,好几个电机的电容烧了,有知道是咋回事的吗?

网友A:
电容的选型和耐压有没有问题?

网友B:
没看错的话,你的这个电容应该不是耐压400的,一般风扇工作电压220,电容要耐压400

网友C:
感觉电容的体积很小,来张参数图

网友D:
这个是金属化薄膜电容(CBB),电机很少用这种(甚至可以说电机禁止使用这种电容),电机在启停时有较高过电压产生,不要为了便宜!!
你还是换用那种铝外壳的电机专用电容吧

网友D:
环氧树脂封装的CBB电容,质量普遍比不过铝外壳封装的无极性电容,

网友E:
假如经常性坏的话,还是要考虑是不是设计缺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电容的体积很小,来张参数图
杰牌风机自带的电容

网友F:
别用单相电机嘛,三相电机就没有运行死角,启动快速,工作可靠。不会烧。应该说不容易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en,有这个打算

网友F:
回复 楼主:
话说n年以前,我们单位的设备用的风机是单相的,经常会出现堵转问题,基本都是启动元件问题。后来发现,别的单位都在此设备上用三相风机,而且没有烧电机的问题。我们也改了,从此没在烧过。这类的风机,都是小功率的,加个热继保护,更可靠了。

网友G:
不换电机的话就把电容换了,不要用这种电容;

网友H:
这种问题主要是确认耐压和温度这两方面。
不过还是建议改380V的风扇好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