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E550测驱动电压方法

楼主(2020-06-29):
这个是四方E550的板子,请问怎么短接线才能测驱动电压,现在只能测出板子右边的驱动电压,板子左边的驱动电压测不出来

网友A(2020-07-29):
上桥下桥连起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 能具体讲一下吗,怎么连起来

网友B:
驱动可能是由一路电源供电的,拆除模块的情况下,将EU、EV、EW端与AN端连接起来,六路驱动就都有供电了。
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:
http://blog.gkong.com/blog.asp?name=xq%30%39%31%38%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