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A型变频器点动设置问题

楼主(2020-06-30):
接线MI1和DCM,pr39=3,pr40=4,pr41=5,感觉设置没问题,但就是点动不运行,老师给看看什么原因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没设置过,不是默认6Hz吗?

网友B:
这个接通后看看频率值有没有变成6,运行灯有没有亮。另外从”寸动频率指令“这几个字来理解,感觉只是提供频率,可能运转还得需要正转反转端子配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不是要在FWD和MI1两个端子之间再连接一下什么东西啊?

网友A:
面板左上角的RUN指示灯亮了没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run没亮

网友A:
先检查参数,一是P23频率设的,如果是0是不会有输出的;
另外就是端子的定义;
我用M系列测试的,只要把一个端子定义成寸动,与公共端短接后就运行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参数,一是P23频率设的,如果是0是不会有输出的;
另外就是端子的定义;
我用M系列测试的,只要把一个端子定义成寸动,与公共端短接后就运行了;

网友A:
不行就M1端子换M3端子上试下,端子定义重新设下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抽空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