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ro1400设置IP过程之诡异

楼主(2020-06-30):
前阵子,出差遇到诡异事件。先进行前情回顾。

协作单位做了台设备,在家设置过IP,PLC内有程序。现场网段与其不一致,遂用BOOTP重新设置IP。

设置完成,Disable,RSlink能扫到,遂将网线插入交换机,再用RS扫扫不到,ping不通。重复几遍,均不成功。

接下来在PLC本体上手动设置IP,可用,但断电后,第二天上电又通讯不上,IP地址丢失。

最后发现客户PLC程序设置里勾选有BOOTP ENABLE,取消勾选,再无发生IP丢失现象。

同类问题也出现在设置525变频器、1756远程IO从站中,最后都发现需要程序中修改。

网友A:
没那么诡异吧.都是这样的.把bootp(算手工动态),dhcp(服务器动态)都去掉.就是所谓用静态(static )IP.
楼主说说bootp过程?

网友B:
这个是基本操作。将DHCP改为手动配置固定方式,IP地址才固化在PLC里

网友C:
楼主缺乏网络常识   多了解下BOOTP DHCP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之前用,没发生过,这次是遇到了,算是一个教训。

网友D(2020-08-10):
回复 楼主:
配置的软件界面有说明的
我也中过招,当时没仔细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还遇到过多个IO远程从站、525变频器设完IP后断电丢失IP地址的情况,都是software setting proble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