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话题】RS485应如何正确接线?(20200701)

楼主(2020-06-30):
客户在使用ModbusTCP/RTU或者DLT645/TCP产品连接现场485仪表的时候
经常会遇到接线的问题,今日科普一下。
RS485应如何接线?(见下图)
注:最后都要接上终端电阻

网友A:
错误的科普,头尾都要终端电阻

网友B:
请问,好多485是网线头或者电话线那种头,怎么按图1接?插4根线进去?
见过不少,485模块出来,直接进端子排,然后端子排分到每个终端

网友C:
你好意思科普吗?
就在尾端接一个电阻——不是随便一个电阻,电阻必须要匹配线路阻抗的!
还有就是485线路首尾都需要电阻!!!

网友D:
楼主没完成说对,也没完全说错
T(星)型接法有限制,老师很少讲,具体查产品资料
分线不能过长

网友E:
从未用过终端电阻的路过……

网友F:
RS485总线首尾都需加一个终端电阻的 。

网友G:
头尾加终端电阻的目的是啥?

网友H:
不错,是这样的

楼主(2020-08-06):
回复 网友A:
头都里面转换器自带终端电阻了,所以没必要再加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减少电信号反射造成的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