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30):
这是几天前发电机自动转换开关发生的故障,当选择自动模式时,开关不断在市电和自发电之间转来转去,各位老司机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

网友A:
啥毛病?没看出来啊!

网友B:
是不是不能自锁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不是的,再想想。自动转换开关是当市电停电时自动切换到发电机发电,为何它会在自动模式时转来转去?

网友C:
市电,发电进线接错位置了。

网友D:
动作太快,没看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市电,发电进线接错位置了。
不是的,之前一直使用正常。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电工都会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动作太快,没看清楚
现场我眼睛都闪花了

网友E:
应该是有市电强制切换发电,逻辑错了吧,系统自动跳回

网友F:
把发电机供电线路与市电搭桥了,

楼主:
造成故障原因是变压器前电网10千伏线路缺相,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,转换开关采样电路没有缺相保护功能,如果市电断电的情况下能正常转换自发电

网友A:
市电缺相,然后自动跳到发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市电缺相,然后自动跳到发电?
10千伏进线缺相,AC相电压上升到500多伏,AB下降到300伏,转换开关采样电路用的是220伏,只有断电的情况下才会自动切换,就是少了一个缺相保护功能。我想就是转换开关发现电压异常,想要切换自发电,可是刚转过去,发现还是有电啊,飘忽不定就出现这种情况。具体原理还希望有大神出来讲解一下

网友G:
AC相电压上升到500多伏,AB下降到300伏,转换开关采样电路用的是220伏
BC电压?
看视频是手动转换也失败了,为什么?
10千伏A处断相,变压器没保护跳,都这个年代了,不应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AC相电压上升到500多伏,AB下降到300伏,转换开关采样电路用的是220伏
BC电压?
看视频是手动转换也失败了,为什么?
10千伏A处断相,变压器没保护跳,都这个年代了,不应该的
BC正常的,切换回手动模式正常,在手动模式下手动启动发电机。变压器是100KVA的小型油浸式变压器,出来就是刀闸开关,再到空气开关,没有太多的保护电路。如图所示,由于变压器前一相跌落式熔断器熔断,三相电压不平衡,

网友H:
AB线电压为何能有500多伏,想不明白。哪位高人给解释解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