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,这种图形在eplan里属于什么啊?符号/宏/设备/部件?

楼主(2020-06-30):
原来都是用些基础功能,看到别人的图纸里有这种图形化的元件,而且可以关联到其他具体位置。

网友A:
这就是个“宏”图 起作用的是外面那一圈紫色的框 那是PLC盒子
它能自动链接同名的PLC盒子

网友B:
2D布局图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嗯,试了试,就是好看,实际还是一个设备或者部件

网友C(2020-08-04):
这个是个宏 也可以做成部件,在2D安装或者部件列表等带有部件编号的可以直接生成元件的部件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