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30):
FX5U本体485口 RS2读扫码枪数据,中间通过232到485转换器链接。读取的数据为什么老是不准,尤其后面的数据乱变,请问是什么原因?串口调试显示是对的。

网友A:
2个地方需要注意下,1:PLC485设置里面,改成8bit模式。2:RS2指令第四个数据填K19

网友B:
5U本体485支持moudbus,可以直接用读写指令

网友C:
把通讯设置部分上传来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扫描枪只支持自由通讯

网友C:
设置看起来没有问题,条码枪串口调试能读出来那也是好的,232转485转换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5U本体485支持moudbus,可以直接用读写指令
这跟Modbus协议有关系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FX5U本体485口 RS2读扫码枪数据,中间通过232到485转换器链接。读取的数据为什么老是不准,尤其后面的数据乱变,请问是什么原因?串口调试显示是对的。
楼主你现在连接PLC本体485和扫描枪232口用的是什么样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呢?可否来个实物看看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FX5U本体485口 RS2读扫码枪数据,中间通过232到485转换器链接。读取的数据为什么老是不准,尤其后面的数据乱变,请问是什么原因?串口调试显示是对的。
扫描枪每次给PLC发送多少个字节?我看你程序里填写的是30个,而串口调试助手里显示的可见字符是19个,这个你要确定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无源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淘宝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楼主:
FX5U本体485口 RS2读扫码枪数据,中间通过232到485转换器链接。读取的数据为什么老是不准,尤其后面的数据乱变,请问是什么原因?串口调试显示是对的。
扫描枪每次给PLC发送多少个字节?我看你程序里填写的是30个,而串口调试助手里显示的可见字符是19个,这个你要确定好。
填19是一样的,我才改的30

网友C:
是不是PLC的SDA和RDA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+,PLC的SDB和RDB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-,另外不要接地线试试,我看你接了3条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PLC的SDA和RDA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+,PLC的SDB和RDB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-,另外不要接地线试试,我看你接了3条线。
是的,试了不接地一样的,我打算买的232板直连再试试了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PLC的SDA和RDA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+,PLC的SDB和RDB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-,另外不要接地线试试,我看你接了3条线。
是的,试了不接地一样的,我打算买的232板直连再试试了。
我曾经做过FX5U本体自带RS485口和基恩士gt2通讯模块进行无协议通信:
基恩士表是RS232通信口,PLC自带口是RS485口,用的是232转485转换器,怎么设置都不对,但是串口监视都对
后来换了一个422转232的转换器,然后PLC设置为全双工、接线是4线制方式就成功解决问题了。
所以,如果你串口测试没有问题的话,可以考虑加一个232BD板或者你换一个422转232转换器,然后PLC设置里设置为全双工试试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PLC的SDA和RDA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+,PLC的SDB和RDB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-,另外不要接地线试试,我看你接了3条线。
是的,试了不接地一样的,我打算买的232板直连再试试了。
如此设置,然后用RS422转RS232转换器,接线使用4线制,不要用2线制: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PLC的SDA和RDA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+,PLC的SDB和RDB短接后接转换器的R-,另外不要接地线试试,我看你接了3条线。
是的,试了不接地一样的,我打算买的232板直连再试试了。
我曾经做过FX5U本体自带RS485口和基恩士gt2通讯模块进行无协议通信:
基恩士表是RS232通信口,PLC自带口是RS485口,用的是232转485转换器,怎么设置都不对,但是串口监视都对
后来换了一个422转232的转换器,然后PLC设置为全双工、接线是4线制方式就成功解决问题了。
所以,如果你串口测试没有问题的话,可以考虑加一个232BD板或者你换一个422转232转换器,然后PLC设置里设置为全双工试试。
谢谢,我试试

网友E(2021-08-06):
我要个无协议通信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