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30):
例如,客户在使用的时候,可以根据需要绘制一个面板,他可以自己生成一些路线,把这些路线拼起来。
这种功能如何实现?求指教,谢谢

网友A:
没人回答.
我试着来一下.
你这个在labview里面提的问题,也许要用外挂C++或者python实现(或者所谓qt).
题目你说的是一个自定义控件?不知道是终用户控件?还是运行控件.
按你内容的说法,像是在运行态,用户可以制作图素(应该不是全部的控件性能,比如不能定义操作),实现是可以的,就是成本高了.

网友B:
这个不就是和ccd里面那个脱控件一样吗。简单电路逻辑仿真的c#程序倒是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解答。
我的意思是最终用户控件,例如用户可以在一个平面上面绘制一个电路,有电阻电容等,还有接线,尤其是接线,可以自己绘制,而且画完后,还要带有相应的属性。这种不知道LabVIEW能否实现出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。
我的意思是最终用户控件,例如用户可以在一个平面上面绘制一个电路,有电阻电容等,还有接线,尤其是接线,可以自己绘制,而且画完后,还要带有相应的属性。这种不知道LabVIEW能否实现出来。
那问问2#楼的控件吧,labview也许能调用.
电网的我们用wpf做过,当时大多数人推荐qt.你要说是电路的,也许有现成的.
大概是有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(发电机,变压器,电机,电容,开关),把元件一个一个放到画板上,元件上有接头,点2个元件接头就自动连线了.然后元件(包括可能有电缆)可以弹出属性窗口(可包括连接的实际点信号),填写后....是可以计算,仿真电路,你大概只要前部分?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