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30):
omron w4s1-03b 这个hub怎么使用,最好有资料详细点的

网友A:
就是一个交换机把,没啥好特殊的?

网友B:
直接使用

楼主:
用电脑直接连接?试了下不好用,是不是需要omron Network Configurator for EtherNetIP软件来弄啊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电脑直接连接?试了下不好用,是不是需要omron Network Configurator for EtherNetIP软件来弄啊!

就是普通交换机吧,
EtherNetIP网络用?随便买个工业交换机也可以啊(家用普通交换机,路由都可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