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6-30):
各位老师,我想请教一个MCGS触摸屏报警组态的问题。刚接触触摸屏和PLC,我用的是西门子S7-200的PLC。比如我想用PLC控制一个设备,用I0.0输入点检测压力是否过高(压力开关),正常情况下I0.0为1,当压力过高时I0.0为0,这时触摸屏要报警,设备停车。问题是,如果设备停车几分钟后,压力自己恢复正常,设备是不是又自动运行了?我想设置为当报警发生时,只有在人为点击触摸屏的复位报警按钮后,设备才开始运行。请问这样触摸屏要如何设置呢?

网友A:
首先,程序不是在触摸屏去设置的.
你应该先确定你的操作方式.
首先应该有启动,停止.
其次才考虑报警和报警确认/复位.
触摸屏要做的不过是显示报警,做按钮.
真正的程序在plc里.
一般情况下,I0.0的信号,到PLC里面不会直接用实时(瞬态)信号,都是锁定的.
锁定了,报警,即使I0.0恢复,报警也不会消除,设备也不会自启动.
停止是需要复位的,这是惯例.
当然,你也许需要自动启动,那么报警归报警锁定,压力恢复也要做提示,然后压力恢复可以用回区()或者延时启动.
所以,说来话长了,不是简单一拍脑袋就编程序的.

网友B:
设置一个正常工作状态位,只有在人机人工复位后,才会正常工作位处于正常值。

网友C:
自动启动看你的具体情况了,安全不安全是个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多谢指教,学习了

网友D:
如果要人为复位处理那么就在PLC中加上故障保持,实现人为复位。
不重要的故障就可以设置范围后进行自动复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