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7-01):
昨天试了一下,目测感觉同步效果还可以,按理论来说步进肯定是滞后的,有一个是慢动作。

网友A:
快速呢?每分钟上千转是否还能跟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快速呢?每分钟上千转是否还能跟随?
用步进肯定不行,改天换成伺服试试看

网友B:
多次正反转,看看会不会丢掉呢

网友C:
贴个程序或者逻辑看看?

编码器接PLC高速计数器,

PLC脉冲口输出控制步进或者伺服?

或者,直接编码器ABZ脉冲输出到伺服驱动的脉冲入口?

楼主:
这个是不需要PLC的,编码器的A、B输出端接伺服的脉冲输入端,我这个编码器是200脉冲的,看这个视频同步效果还是可以的,速度有1100多,当然有没有少圈数就不知道了。

楼主:
再来个接线图

伺服脉冲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