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1200CPU,自带的0-10V输入信号接线方法?

楼主(2020-07-01):
这个红色框内的这个接法正确吗?

大神们看看这样接正确吗?

网友A:
如果按你说的,是正确的.
但是一般变送器都是电流输出,所以想看看你的电源怎么供电到变送器的.

楼主:
现在就是按照图上接好没有信号输出,但是现在不知道他那个图怎么接?供电怎么接?

网友B:
测下变送器的输出有没有
确定是0-10v的

网友C:
这样接肯定是不对的,没有电源,变送器怎么工作呢,再说,这个变送器是0~10V么,不是吧!

网友D:
先量下变送器有没有电压输出;

网友E:
传感器输出有无源 有源接法之分  看下说明书 与PLC没有直接关系

网友F(2020-08-06):
你这样接没电源进变送器 变送器有两线制 三线制和四线制  三线制和四线制带电源接线的  两线是不带电源的 接线的时候要把电源串进去 希望你看看手册 别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干  早晚会出事

网友G(2021-01-30):
参考这个接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