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有啥问题

楼主(2020-07-01):
最简化 最可靠 用户电工也说别弄太麻烦  我更反对简单的问题非要复杂化。。。。

网友A:
我习惯把L放到左边,N放到右边。维修的时候,测量电压,容易找到故障点。

网友B:
同意楼上做法

网友C:
按相线进开关的原则应该要L在左N在右。

网友D:
确实很简单!维修方便